代换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5-07-24):
电源板有PWM接线定义,要怎么换驱动板?联想的显示器,如图

网友A:
什么都不说清楚  电源板上看输出电压来买驱动板,然后上面有开关 电源  地  接过去吧按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说清楚  电源板上看输出电压来买驱动板,然后上面有开关 电源  地  接过去吧按键改下就可以了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换过好多通用驱动板,就这个有PWM定义得不会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换过好多通用驱动板,就这个有PWM定义得不会接线,

你拍的不是很清楚  好像看到个5V  PWM 定义你不接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的不是很清楚  好像看到个5V  PWM 定义你不接会出现什么问题

电源板定义供电 Gnd pwm ena这4个,不接PWM不亮背光,

网友:
顶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的

网友:
先用蜂鸣档找到正负,其它就快了,才几根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