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改不了集显。

楼主(2015-07-24):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二代CPU A卡。断显卡供电,耦合电容 都不亮。加焊显卡好了。。进系统,发现没集显设备。

网友:
你也要看你的这个是不是双显啊

网友:
好像是HM65芯片组的,改不了

网友:
我估计是双显卡机子吧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改过。 补过是N卡的。 断开显卡供电也会显示的。

网友:
我上次断开好像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改过。 补过是N卡的。 断开显卡供电也会显示的。

老大 Y460A卡的独显供电怎么切断?能指点下吗我QQ7285844谢谢 或者直接这里回复我也行,在线等您。

网友:
Y460P 好像是 A卡的 不能改集成吧

网友B:
拆供电,拆显卡,都不显,不知是那个说可以改集显,那不是瞎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供电,拆显卡,都不显,不知是那个说可以改集显,那不是瞎说吗?

我今天两台Y460,一台拆了PL8就行,一台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网友(2015-08-23):
看主板带不带集显  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改过。 补过是N卡的。 断开显卡供电也会显示的。

你遇到的是Y460吧 Y460去2个耦合电容就可以屏蔽独显 Y460P确实只有独显 好像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