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联想Z465有木有遇到的

楼主(2015-07-24):
    一台联想Z465的机器,AMD的CPU,独立显卡。开机电流跳变完全正常,但不显示。不插内存开机有嘟嘟的报警声。
插上内存无报警声,电流跳变正常,但不显示。按照显卡问题搞了半天没找到问题。最后换一个CPUOK了。
因为能跑吗,不上内存还有报警声,一直怀疑是不过显卡,搞了半天实在没办法,随手换了个CPU居然OK了。
这么奇葩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发个帖子做个纪念

网友:
AMDcpu 容易坏啊。

网友:
AMD CPU是容易坏,但还没遇到过能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电流正常,不显示的

网友:
CPU损坏造成开机不显示,但电流跳变正常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多谢楼主分享,以后会留意了。

网友:
下次遇到先换CPU

网友:
amd怪事儿多,习惯就好了,呵呵

网友:
很正常啊   换了CPU还不行就去砍北桥跟南桥了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电流到多少呀,我的到2.2下降到1.5就不动了,是不是也是CPU的问题,我手头上没有U,请回复谢谢。

网友:
AMDCPU容易损坏,建议遇到时都先代换来试免得走弯路

网友:
AMD的CPU温度高容易坏啊

网友: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AMD的机子,我一般处理是:1 换内存,2 换CPU  3北桥 4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电流到多少呀,我的到2.2下降到1.5就不动了,是不是也是CPU的问题,我手头上没有U,请回复谢谢 ...

具体的电流不记得了,只记得不上内存的话,滴滴的报警

网友:
我也碰见过APU 坏的机器。

网友:
这情况 的确很少见,最少我没见过,,听到报警,,好多人都不会想到CPU问题

网友:
AMDcpu 确实容易坏啊。

网友(2015-09-11):
我手上也一台2.2降到1.5左右,不显示,刷BIOS 换过显卡,看样子也得换块U试下了

网友:
你上诊断卡了么?? 为何断定 跑码了!!!  我波波 打内存 有波形都不敢确定跑码了。。  已经订笔记本 无线模块接口的诊断卡在路上。。为了能确定是不是跑码 下本了!!

网友:
amd的U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