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NPCE781工作条件?图纸广达NE7

楼主(2015-07-24):
这个是NPCE781EC图纸,现在108脚拉低 13脚步发出信号开启5V供电,想问问NPCE781的工作条件是神马?

图纸广达NE7,没有图的可以在这里搜索下载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ne7

网友:
郁闷中…… 修好了3V现在5V又出问题

网友A:
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麻烦你看了图纸在说嘛……

网友:
说明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看了图纸在说嘛……

是呀,你要想EC工作,必须满足我说的那几个条件呀

网友:
Sony的机子 QUANTA NE7 板号:DANE7MB16D0- REV

网友C:
正式维客看不懂这个 别装B了

网友D:
供电时钟复位BIOS休眠ACIN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供电时钟复位BIOS休眠ACIN

供电3V有了,ACIN有了,BIOS供电有,BIOS也刷过了, 就是108脚触发拉低了,13脚没有发出5V供电的开启信号,现在这个EC不知道还需要哪些条件才发出RVCC O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式维客看不懂这个 别装B了

你不知道是积分堆起来的

网友E:
具体的还要找对应电路图,你的机器为华硕不好找到图。只能说几个通用的信号脚位。1供电AVCC、VCC。2、时钟77/79。3、复位85。4、瞬间读取BIOS86/87/92/90配置脚位。5、ACIN95。6、LID#10
至于其他问题你问到我尽量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是积分堆起来的

41页有时序图呀,15脚EC_DNBSWON#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还要找对应电路图,你的机器为华硕不好找到图。只能说几个通用的信号脚位。1供电AVCC、VCC。2、时钟7 ...

机子是索尼的, 应该是在没触发的时候只开启了3V供电,现在EC3V供电有了, 13脚步知道要怎么样才会发出信号开启5V供电 索尼QUANTA NE7 板号:DANE7MB16D0- REV

网友F:
从厂家时序图看,只要EC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就会发出RVCC_ON

所以你的问题可能还在于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页有时序图呀,15脚EC_DNBSWON#查了吗

15脚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3V有了,ACIN有了,BIOS供电有,BIOS也刷过了, 就是108脚触发拉低了,13脚没有发出5V供电的开启信号 ...

条件正常换EC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从厂家时序图看,只要EC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就会发出RVCC_ON

开关有3.3V电压,也拉低了,可是没有发出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淘宝坑爹,我买了2片EC 换过一个短路 这片居然13脚触发后没发出信号……在国外中国发次货太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有3.3V电压,也拉低了,可是没有发出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淘宝坑爹,我买了2片EC 换过一个短路 这片居 ...

在中国都经常被淘宝坑。。。
要么EC坏,要么EC读取不到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从厂家时序图看,只要EC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就会发出RVCC_ON

机器原本用的是PM6686的待机芯片,图纸上面的待机芯片是6237的,我这两个芯片都没有,查看了好多图纸,看到RT8206B图纸脚位定义一样,我就换了个RT8206B的上去,会不会是待机芯片不行?

网友E:
老师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是按下开关松开后会发出RVCC_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是按下开关松开后会发出RVCC_ON信号

现在估计可能是EC没用了,心里哇凉哇凉的,下单或估计要半个月才会出来,【迅维】神马时候开始也做各种芯片销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原本用的是PM6686的待机芯片,图纸上面的待机芯片是6237的,我这两个芯片都没有,查看了好多图纸,看 ...

8206和6237基本一样。可能个别脚位不同。你这故障我认为还是EC那边~~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EC本身或者程序有问题了。买芯片真可怕的事情,花钱耗时还是坏的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