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风力调节按钮怎么取

楼主(2015-07-24):
这中按钮怎么去呀 ,,是不是直接拔,我稍微试了下,没敢用多大力,没取下来。是不是要用很大力呀。。

网友A:
拆开盖子看看里面有没有螺丝啊

网友:
应该是直接拨,拨下来后,后面还应当有一个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盖子看看里面有没有螺丝啊

没螺丝。一般是直接拔吗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插到缝隙里撬一撬

网友:
用一子螺丝刀翘翘看

网友:
直接拔,注意力度

网友:
用力、不要停

网友:
没有螺丝,就用力拔,要吗轻轻翘

网友:
带上粗线手套使点劲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