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看看吧!

楼主(2015-07-24):
本人新手一枚,初学电路。今天晚上看的开机电路,小小心得。

     看我说的对不对,望大伙指点一下:

    电源接通有9针输出一组5V待机电压。按下开关时南桥开机电路会收到一组又由5V高压变低压的信号,(这时电源开始转了)当开关被放开时,刚刚南桥收到的变低信号立马被成高压,变高时开机电路被触发,会通过一个叫SLP_S3(书上看的)端口输出一组永恒的低点平信号,低点压会通过逻辑非门反向变成高压,并加在开机控制三极管上,三极管一就接到这个信号三极管就导通接地了,接着ATX电源16脚被拉低。就开机了。

   大伙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请批评!

网友A:
开机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IO芯片!开机电路坏很多都是它的问题。你得把它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IO芯片!开机电路坏很多都是它的问题。你得把它考虑进去。

有些机器是南桥开机啊。

网友:
确实楼主把最重要的一个信号输出给漏 了,很多主板io是参与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