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SD卡加快电脑速度大神勿喷!

楼主(2015-07-24):
Ready Boost技术:它是Windows Vista系统开始加入的重要新功能之一,而在Windows 7和Windows 8系统中这项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它利用了闪存随机读写及零碎文档读写上的优势来提高计算机系统性能。它相当于闪存硬盘(SSD)的临时替代品。
      像比较老的机器,我们要用Windows 7或Windows 8的系统,却因为内存不够导致系统运行缓慢。这时想提高电脑的性能,我们通常会选择升级处理器、内存相关硬件,可现实是这样并不划算不得不放弃,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ReadyBoost技术通过闪存SD卡来完美解决!现在我教大家怎么弄:(知道怎么 弄的误喷!)
       现在市面SD卡很便宜,随便一个容量4G的也就20多元。(简单说来,ReadyBoost就是利用闪存盘,为系统建立一个类似虚拟内存的缓冲区,将部分经常读写的数据通过ReadyBoost转移到闪存盘中运行),所以说通常买个4G的就足够了,一般笔记本都有SD卡插槽,先插上去
1、先格式化SD卡作好准备

2、右键可移动磁盘属性”面板中的“Readyboost”标签页,选择使用这个设备,默认windows推荐3615MB,然后点确认。这样就配置好了,SD卡快速读写的优势就被利用起来了,平时用电脑明显感觉会快很多,大家都可以试试啊,记得SD卡要一直插在上面的哦,还有最好不要往上面存东西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详细的测试数据就更好了。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办法!

网友:
这个闪存像U盘一样插上去吗?能比硬盘的读取速度快吗?

网友:
有用吗这个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
感觉可行,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这样也行,看来得试试了

网友:
还真没试过,试验一下

网友:
没试过,真的能快

网友:
快多少?有明显感觉吗

网友:
~~楼上说的就让可行但是本子自带的SD卡读卡器不耐用哦,好些本子都是用不到几次就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靠谱~!谁能解释下迅盘的工作原理?和LZ的SD加速又区别在哪?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老机器有福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我试了  没感觉

网友:
有机会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