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入魂。助你解决X45V电流跑1A无显

楼主(2015-07-25):
如题;   ↑
         机型:X45V
         主板:X45VD R2.0
   此板虽然是板载内存。  不过板载有那****?    呵~

补充内容 (2015-8-2 11:41):
难得决定做回好事。机器活了。麻烦回复个话
                或者以后继续潜把。。

网友:
哥呀,你这是想说明个什么问题啊,我这里有个笔记本跟你的是一样的,电流1A不显,屏蔽板载内存就可以了,是内存换了吗

网友A:
不可能是BIOS问题吧,我刷过一个BIOS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BIOS问题吧,我刷过一个BIOS也是一样的啊

刷了再说话。

网友A:
兄弟下不下来啊,下载下来的只有25K

网友:
能否传给我,QQ156212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下不下来啊,下载下来的只有25K

呵呵。  那是你那边的问题。

网友B:
难得决定做回好事。 机器活了的。请回复个话、。                   或者。  以后继续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得决定做回好事。 机器活了的。请回复个话、。                   或者。  以后继续潜了。。

我这里有一台这样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硬盘灯和无线网卡灯闪,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啊

网友(2015-11-07):
刷了   没好

网友:
难道以为1A就全都是BIOS问题?我说的1A可没说是1.几A
  给提供一个完全OK的bios而已

网友(2017-08-28):
呵呵,,这个BIOS我都不敢下,,感觉得不怎么靠谱,,,找找别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