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记录解决技嘉GA-P43-ES3G不过内存维修,赚点分

楼主(2015-07-25):
得手一块技嘉P43主板,症状是不过内存,先看看图,卡在C1处,并且会不断掉电重启继续卡C1,相信这个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
第一步肯定是测试内存条件,供电1.87V,基准电压0.95V,SPDVDD3.31V,SDA3.34V,SCL3.34V,SDA和SCL对地址都是378正常,三组时钟电压在4.8V到5.14V之间,数据线地址线全部对地址正常,电压为0.50V都是正常的,而且,SDA和SCL的波形也是正常的

网友:
接下来是该测试其他电压是否正常了,测试中发现还真有一个电压不正常,VTT_GMCH,北桥的总线供电,我测出来是1.34V,单本来应该是1.10V的,后来发现是324基准脚5脚外的两个电阻坏了,用色环电阻补上去恢复成1.10V

网友:
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还是不过内存,故障依旧,于是开始怀疑是南桥附近的细小原件出问题,怀疑IO有问题,怀疑串口芯片有问题。

分别,烙铁加焊IO,加焊南桥附近的排阻,BGA加焊南桥本身,并且将串口芯片取下,但是 故障依旧,仍然是跑C1

网友:
肯定有人问,为什么不过内存不查北桥,这是因为我修的不过内存的很少北桥出问题的,一般都是南桥的过,肯定还有人问为什么不先刷BIOS,这是因为技嘉同样不过内存的故障我遇到过多次,每次都刷BIOS,但是很难刷的好,所以我也没有考虑BIOS。

今天修到这里,基本上等于是判死刑了,因为该检查的都检查了,然后突发奇想如果把两个BIOS芯片调换一下会有什么反应?没有报太大希望,觉得这个跟刷BIOS不是一个道理嘛,但是还是换了一下。

奇迹出现了,上电,触发,循环跑了两侧C1,然后一路直上,跑到25,跑到2b,跑到75,跑到7F。赶紧插上显卡,顺利亮机。

技嘉不过内存是通病,有人说干桥好的,有人说刷BIOS好的,有人说换时钟芯片好的,还有人说换32.768晶振好的,各种说法都有,我是确实交换两个BIOS芯片搞定一个,希望这个过程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顺便赚赚分。

网友:
系统总线,时钟~!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呀,供电,VTT,SPD,系统管理总线,基准电压

网友:
看完,求详细啊

网友:
上当了,只看到了头,没看到结果

网友A:
C1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都不知道。韩总,接着发啊~~~~

网友:
我去   上当了

网友:
什么意思呢,不明白

网友:
vccspd 短线吧

网友:
就这样没了???

网友:
线刷BIOS  不行差内存工作条件,,最后只有搞IO 了。。

网友:
内存插槽上有个小8脚的芯片。 换了它。

网友:
楼主,你这是干嘛呢,是GMCH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吗?桥也干了?IO也换了?

网友:
档内存的基本上没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都不知道。韩总,接着发啊~~~~

这样也能被你找到?在迅维学的怎么样?

网友:
没看懂的说

网友:
为什么会看不懂呢?
修了两个故障,一是VTT_GMCH不正常,二是交换了两颗BIOS芯片

网友:
这就是通病 刷BIOS好了N块板子了 ! 自己没找对BIOS

网友:
估计那个1.34V的总线电压也算正常,就是BIOS坏了而已,直接刷BIOS应该就会好。

网友:
个人认为刷BIOS肯定好!

网友:
说的我很蒙呀,昏昏呼呼的

网友:
懂了……取下其中一个不用应该也能开机吗

网友:
既然跑马了说明电压就正常了还查啥、。。 技嘉的通病就是BIOS丢失、。

网友:
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
三板斧 冲桥放电 刷BIOS 技嘉跑C1 一般是内存短线,导致SPD电压上不来,内存不过

网友:
时钟电压在4.8V到5.14V之间?小数点错了吧?!

网友:
向你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遇到I/O坏卡内存/....

网友:
交换两个BIOS芯片修好,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是这样? 先刷BIOS不就可以了

网友:
看得不太懂

网友:
内存的八脚供电问题吧

网友:
有学习了!楼主思路果然犀利!

网友B:
我想说,楼主也真是的,绕了一大圈还是BIOS坏,前面杀了这么多,哎,这种问题都是秒杀的 ,我也不说什么了,内存就那几个条件,如果都正常,肯定先刷BIOS,其实也可不不用刷,直接短接复位开关也可以的
王唯
求教,怎样短接复位开关
详情

网友:
最后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好文章,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不是说换了 芯片好了?

网友C:
人家修好了 你们没看见啊  最后两个BIOS 互换后 好的   我郁闷啊   两个BIOS能互换吗

网友:
太复杂了,没有看懂呀

网友:
藏得深,不易找到啊

网友:
这个板爱丢BIOS,楼主不会不经常遇到吧, 走了弯路,

网友:
无语了都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修好了 你们没看见啊  最后两个BIOS 互换后 好的   我郁闷啊   两个BIOS能互换吗

可以互换,M表示主BIOS,B 表示备份的BIOS,不装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楼主也真是的,绕了一大圈还是BIOS坏,前面杀了这么多,哎,这种问题都是秒杀的 ,我也不说什么了 ...

求教,怎样短接复位开关

网友:
刷BIOS不是那么容易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