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25 主板上电自动开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7-25):
V星MS-7125 K8N Neo4主板,上电自动开机,3.3VSB只有2.6V,PS-ON插针0.6V,求维修思路.
一块MS-7125主板,939的,比较特殊.原本是好的,在一次上电时,电源突然爆了,换电源后主板就直接上电了,测3.3VSB只有2.6V,对地阻值500多,PS-ON插针只有0.6V.开始怀疑是IO(W83627THF)的问题,后来发现问题不这么简单,测量5VSB-3.3VSB转换管Q21各脚电压分别是3.3,0,2.63,0,5,5,2.63,2.63.而它貌似是由"CORE CELL"芯片驱动的,是不是它挂了呢?

网友:
图纸请移步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58126-1-1.html
谢谢!

网友:
看开机电路 啊,pson都低了已经上电了

网友:
有可能是他挂了,换换试试

网友:
换芯片试下,在找不到本身PDF资料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
跑线路,看看插针连接哪些供电,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怀疑就换了试试!!

网友:
在IO上找S3  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PS-ON已经被拉低了, 找出他连接的元件看哪个坏了,如果是直连IO,中间无任何元件就换IO吧,

网友:
还有建议你先把这块板的灰清理一下吧,好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