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610复印淡问题

楼主(2015-07-25):
一台老机了,故意是整体淡.瓶子里有粉,不是很多,换瓶粉上去,复印出来一样淡的很

.取出显影时,显影进粉口上面有很多粉,当时感觉是齿轮磨损了.换齿轮,就换了二个,没有五个全换.还是一样的淡,然后就复来直接白纸. 后面机器就提示缺粉了,没换齿轮前,就提示载入碳粉中,换了就没有反复载入碳粉.还是白纸,    后面就把盖揭开

不管是开关机,还是复印,这个粉桶都没有转动过,现在就是一直复印白纸,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5-10-22 17:03):
---------------------------------------己换新机,不修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坐等高手

网友A:
打印淡可能是没载体了,加载体 再看看效果,应该不关齿轮的问题,你拆了 后全白 ,可能是显影电压没有了,是不是在拆装的时候  动过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淡可能是没载体了,加载体 再看看效果,应该不关齿轮的问题,你拆了 后全白 ,可能是显影电压没有了, ...

是整体淡,载体上个月才加过,我拆了换了二个齿轮,就是换齿轮之前机器提示没粉,换瓶上去,一直说正在载入碳粉中,一直加不进.换了齿轮就没有一直显示载入碳粉,可是复印出来就是全白纸了,中间有条黑线

网友:
先清零试下吧   你说的这个很多的问题都会导致打印淡的。其次 是整体打印淡 还是只有部门的字打印淡。  淡的地方是不是很规律的淡?

网友:
磁头清洗

网友:
学习了,不错

小文大章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

zxczxc123123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其实这样的问题 很简单  来来去去只有几样
1 你用的粉是否原装
2 铁粉仓铁粉与碳粉够不够
3 充电辊是否充电不良
4 鼓芯有没有跟换试试
5 打印等纸上到鼓芯的时候打开外盖,查看一下鼓芯上的粉是否清楚,如果清楚查看转印辊,如不清楚查找刚刚上面四点
还可以进入维修模式查看一下主充电 粉压 等等

网友:
你别管其他 按照我的办法先测试吧  其实很多故障都是自己想多了 很多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样的问题 很简单  来来去去只有几样
1 你用的粉是否原装
2 铁粉仓铁粉与碳粉够不够

除了充电棍没换过,在维修模式看了,电压-650也是正常,粉压不知道在哪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充电棍没换过,在维修模式看了,电压-650也是正常,粉压不知道在哪看

用替换法 先排除鼓芯 充电问题  在卡上纸一半 看鼓芯上的碳粉是否清楚,

网友(2015-08-28):
看下鼓是否能上粉呀。如果都不上粉那就是粉没有了。或是载体不足/

网友:
看了楼上说  我也觉得 可以先排除; 鼓芯,充电,载体,或者载体值正常不。   还有你可以试试 直接卡走纸道看看情况 。

网友:
看你这情况 估计显影报废了吧   齿轮最好几个一起换  看看密封好不好  理光小机器密封不好 显影绝对报废
这机器有打印么  试试看打印     清洁一下激光器前面的玻璃条看看是不是有漏粉   粉漏的到处都是 看着就没心情修了

网友:
你可以复印中途人为的卡一张纸,看看鼓上的图像淡不淡,不淡就查显影和转印,淡就把激光器清洁一下。

网友:
就是转印组件有问题,换齿轮要换一套,还可以在载体仓加点粉进去,或者换载体。还是不行只能换组件总成了。

网友(2015-10-14):
加载体不是还得调整显影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