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苹果5屏幕白色背景下有块四方粉红色边缘又是白色(后换屏幕)

楼主(2015-07-25):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我的专业就是手机

哈哈。。考虑显示排线   背光

会不会看电路图啊。兄弟

整个图看看

网友:
这是屏幕问题啦 这个没什么影响 你的屏幕肯定是换过啦 而且换的是后压屏幕 后压屏幕有分好坏的 你这种属于次品的灬 比如AB 你是属于B那种 相对原装比较次的 深圳屏幕一大堆 这样的屏幕会便宜几十块 使用是没影响的 不用担心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