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问同行们,想拆开笔记本适配器用什么拆胶液

楼主(2015-07-25):
求助:问问同行们,想拆开
笔记本
适配器用什么拆胶液,刚收了一批原装HP充电器,想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都是超声波焊接,不是用拆胶液,解胶液。
想拆开只能在边框四周处,垫本杂志,用锤子慢慢砸,露出小边,再撬开。
想完美无痕拆解,维修,只能说很难做到。

网友:
适配器也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几十块而已。换新的,保修也好。无后顾之忧

网友:
刀片划开,其他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