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脑??

楼主(2015-07-25):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认识到了电脑的重要性,于是选购一台真正适合自己的电脑就成为大家所期盼的目标。长久以来电脑市场主要分为品牌机和兼容机两大购机群体,兼容机就是我们常说的攒机,这些DIY用户大都拥有一定的电脑基础与相关知识,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动手组装一台电脑,不仅可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还可拥有合理的配置,当然,资金的节省也是众多DIY用户选择兼容机不可或缺的目的之一!而对于选择品牌机的用户而言,统一的外观、稳定的性能与良好的服务才是他们所追求的。但一般购买品牌机的用户,多是对电脑一知半解,只是为了踏实与放心才选购品牌电脑的。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毕竟服务与质量只是一个方面,实际的应用,与整机性能的高低才应是我们对电脑的主要需求。、
    这次,我们将针对如何选购好品牌电脑为主线,为大家献上基础篇、调查篇、选购与推荐篇三个选购步骤,使您选购品牌电脑不再盲目、对电脑市场不再一无所知、找到适合自己的电脑。为大家选购到适合自己的品牌电脑出一份微薄之力。

一.基础篇

   记得想当年,笔者也是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什麽CPU、主板、硬盘、根本不知是什麽东西,所以在购机当中显得非常茫然,幸亏一个朋友的帮助,才完成了第一次的购机任务。也就是说,如果你对电脑硬件不懂,而且又没有朋友帮助的话,好了,那你也只有全听销售人员的“一面之词”了,什麽好的、坏的全被说成了一流,等买回家后,才大呼上当,你愿意这样被人骗吗?俗话说得好,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次,我就先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电脑各个部件的名称与工作情况,希望对还不太了解电脑硬件的消费者有一定的帮助。

.处理器(CPU)
    作为品牌电脑的招牌之一,我们在拿到一张电脑的配置单后,往往第一项就会注明处理器的型号与频率,而且销售人员都会先介绍:“这台机器装配的是奔腾最新的处理器......”,可见处理器在电脑里的重要性。那麽,处理器又是什麽呢?处理器又名CPU,是计算机最重要的核心部件,它就好比是我们的大脑,一切的数据运算都要经过它来处理,比如监控显卡的3D运算或数据传输等。别看它的外形最小,可能力又是最强的,而且它的身价也不菲。现如今的CPU 厂商主要分为两大家,一家是大家最熟悉的英特尔(Intel)处理器,它又分为奔腾(Pentium)与赛扬(Celeron)两个系列。奔腾属于高端产品,现如今主流的就要数奔腾4(P4)处理器了。最早的P4处理器是基于Socket 423架构的,其处理器官脚数为423根(就是处理器背面的针数)。这种P4处理器由于Rambus内存等诸多原因,成为早期过渡产品。现在P4处理器全部采用的是Socket 478架构,P4后面的数字代表它的主频,如P4 1.8GHz、P4 2.0GHz、P4 2.4GHz等。还有,我们会看到在电脑配置单上,CPU主频后面还有一个字母A或B甚至是C,那是代表处理器的前端总线频率和缓存结构。不带A的(如P4 1.6GHz),它的二级缓存只有256K;带A的(如P4 1.8A GHz),它的二级缓存为512K。而如今的市场主流P4 2.4B GHz,不仅二级缓存为512K,它的前端总线频率高达533MHz。超线程CPU是英特尔最新推出的强大处理器,其内部处理模式相当于拥有两颗CPU,前端总线频率更是高达800MHz,也就是大家见到的HT字样和处理器主频后面的字母C。再说得简单点就是主频越高,处理速度也就越快。赛扬属于奔腾的简化版,所有参数与性能都低于同等主频的P4处理器,但由于其散热量小,比较稳定,也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

    另一家就要数超微(AMD)所推出的速龙(Athlon XP)系列了,其超高的性价比,至今为止也是多数DIY们的首选。AMD的Athlon系列分为Thunderbird和Palomino两种内核,由于Thunderbird以基本退出市场,就不作介绍了。Palomino核心的Athlon XP属于如今比较畅销的处理器,虽然其仍然采用了0.18微米制造工艺,但由于更换了类似于FC-PGA的OPGA封装,再加上改良设计,使得核心温度与功耗都大幅降低,但与P4相比仍有所不足。直到今年下半年AMD的重头产品Athlon 64发布之前,为了抵挡高频P4的进攻,AMD发布了代号为“Barton”的新核心CPU。这款新核心CPU的缓存是原来的两倍,从256KB跳到512KB,前端总线也提升到了166Mhz。无论性能还是价格,都可算得上一流!但由于现在大部分品牌机装配的都是英特尔的处理器,所以AMD处理器还得不到品牌电脑用户的认可。不过,相信更多的品牌机厂商在看到AMD的优势后,定会推出一系列优秀的AMD整机。

     从以上就可见CPU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从实用性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笔者建议大家选购:Intel方面, Pentium4 1.8G—2.6G主频的CPU,外频要在533MHz以上,想感受疾速处理速度的用户,可选用超线程处理器。对于手头比较紧,或对性能没有太高要求的用户,可选用赛扬的CPU,其对于日常工作处理,还是绰绰有余的。AMD方面最好选用2000+以上或上市不久的Barton 2500+处理器。
主板是整台电脑稳定运行的基础,就好比人体的神经中枢,承载起电脑中的各种部件并使它们得以进行数据交换。CPU、内存、显卡以及电源等都必须连接到主板上使用。由于考虑主板时往往要和CPU搭配起来选择,所以各大厂商的芯片组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其中属Intel的芯片组更新的最快,i850E、i845D、i845PE、i865PE、甚至是最新的i875P芯片组也已经上市。845系列芯片组从845G/E开始支持533MHz外频的P4处理器,845PE/GE则是支持DDR333内存的升级版,845PE芯片组也是现在整机市场里使用最多的P4主板。i865PE属于i875P的简化版,支持双通道DDR 400内存,并支持超线程CPU。那何为双通道内存呢?随着CPU FSB的不断提高,特别是Intel P4 CPU的FSB现在已经达到800MHz,内存系统的带宽再次成为整个硬件系统的瓶颈,所以一些厂商就开始推行双通道DDR内存技术,双通道内存技术其实是一种内存控制和管理技术,由芯片组的内存控制器来操作和控制,在理论上能够使两条同等规格内存所提供的带宽增长一倍。除了Intel芯片组外,SiS655也推出了支持双通道DDR系统的芯片组,而此前的SiS64X系列都是基于单通道内存技术的产品。

     支持AMD处理器的主板芯片组主要来自VIA、SiS和nVIDIA三家。目前支持AMD CPU的双通道主板暂时就只有nVIDIA推出的基于nForce2芯片组的产品,这当然是配合AMD CPU最好的组合。还有现在主流的AMD平台威盛(VIA)的KT400与KT400A,它们都能支持333MHz FSB和AGP 8X,但并不支持双通道的内存技术。

     我们在购买品牌机询问主板时,最好选择支持533外频,支持DDR333内存的芯片组,如845PE以上的芯片组。当然这要视所选CPU而定,对于资金比较充足的朋友,当然就要选购超线程CPU+865PE的组合了,毕竟这种组合,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至于AMD的品牌机最好选用nForce2芯片组的主板搭配。而且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整合了5.1声道的AC97声卡,USB2.0并集成了10/100M网卡,所以一些电脑配置单上的单独注明的5.1声卡、USB2.0以及10/100M网卡,全是主板上集成的,并不需要单独购买,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内存

  现在市场上的内存条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SDRAM、DDR SDRAM、RDRAM,而SDRAM和RDRAM由于各自技术上的缺陷,已经日趋淘汰。DDR内存也就成为目前最好的选择了,也就是常见的DDR266、DDR333、DDR400,它们分别可以提供2.1GB/s、2.7GB/s以及3.2GB/s带宽,这也是它们还被称为PC2100、PC2700以及PC3200的原因。内存主要用于与CPU直接交换数据、并存储数据,当然,内存只是暂时存放程序和数据,一旦关机,其中的程序和数据就会丢失。、

    对于选购方面,建议选择容量为256M的DDR内存条,品牌方面,只好看您购买整机选择的厂商了(大部分的品牌机使用的多为现代内存)。如果选购的主板支持双通道内存,那大家最好选择配置DDR 400的内存条。

显示卡

    显卡对大部分用户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游戏玩家。一块显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电脑的显示性能与图形处理性能。显卡又称显示器适配卡,是连接主机与显示器的接口卡,现在的显卡都是3D图形加速卡。显卡的作用是将主机的输出信息转换成字符、图形和颜色等信息,传送到显示器上显示。显卡是由图形芯片、显存、AGP接口、视频编码芯片、DVI接口、显卡BIOS等几部分组成。现在的显卡市场基本上是由nVIDIA与ATI两家独占,GeForce 4显卡作为nVIDIA的主力军,一直支撑着整个显卡市场,旗下的MX系列、TI系列一直拥有市场第一的占有率,直到ATI的Radeon 9700pro推出,才打破了nVIDIA的霸主地位。针对现在的品牌电脑市场,整机选用的多为GeForce4 MX440,其为GeForce2 MX系列的换代产品。GeForce4 MX440可以对应DirectX 7,所以对于现如今的大部分3D游戏都能基本胜任,但是其性能远不如GeForce4 TI系列的显卡,所以这也造成绝大部分玩家放弃品牌电脑,而去选择兼容机,这一点非常值得品牌电脑改善!刚才说到nVIDIA受到ATI的威胁,于今年又急忙推出了FX系列来对抗ATI的Redeon系列。

    GeForce FX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支持DirectX 9.0,对于今后的大部分游戏会有更好的效果。现在GeForce FX主要有5200、5600及5800三种型号,而品牌机多选用低端的FX 5200显卡,其除了支持DirectX 9.0以外,其它性能与GeForce4 MX440大致相同。而ATI方面品牌机多选用Redeon 9200,如果说GeForceFX 5200是接替GeForce4 MX的低端主力,那么ATI Redeon 9200就是它的直接对手。Redeon 9200采用了RV280核心,并支持AGP 8X与DirectX 8.1,其实其就是Redeon 9000的AGP 8X版本。虽说Redeon 9200不支持DirectX 9.0,在未来游戏方面肯定不如GeForceFX 5200,但就性能和对现在主流游戏的支持而言,GeForceFX 5200和Redeon 9200的总体差别并不大。还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如:PCB板、3.5ns DDR显存,8颗计64M 128bit显存频率为500MHz、显卡的滤波电容采用了SANYO OS-CON系列……等等这些在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

     对于正式选购时,大家还是最好选择配备GeForceFX 5200显卡的品牌机,毕竟今后的游戏都会要求显卡支持DirectX 9.0的。对于普通用户,也可选用GeForce4 MX440或ATI Redeon 9200,虽说两款显卡不支持DirectX 9.0,但对于现在的大部分图形及游戏处理也都能基本胜任,所以大家也可按照自己的实际用途进行选购。

    现在的软件、游戏、操作系统越来越大,所以更大的空间,也是我们选择硬盘的主要依据。40G、60G、80G甚至120G,硬盘的容量越来越大,但价格也越来越低。硬盘的主要技术参数包括接口标准(分为IDE和SCSI两种,SCSI多用于工作站与服务器,IDE用于一般电脑)、容量、转速、平均访问时间、数据传输速率以及缓存。

    目前几乎所有的硬盘都用上了2MB的缓存,由于硬盘是整台PC存储系统中最慢的环节,因此我们的内存与CPU很多候都在等待硬盘的操作。毫无疑问,如果硬盘速度提升了,那么系统性能会有不小的上升。决定硬盘速度的最大因素就是转速,因此目前也以7200rpm与5400rpm来区分硬盘的高低端市场。从实际性能来看,7200rpm的硬盘在满负荷传输下的速度确实要比5400rpm的硬盘出色不少,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情况是否经常出现。看看我们的硬盘指示灯,它在什么时候才频频亮起?毫无疑问,只有在处理大型平面设计、3D键模、视频捕捉等特殊的环境下,7200rpm硬盘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在运行一些小型软件或者上网时,5400rpm的表现丝毫不差。

    对于大多数简单应用而言,5400转与7200转之间的性能差距是很难体验到的,对于那些经常下载和安装游戏的用户,最好选择60G以上,转速在7200rpm的硬盘。商务用机,就可以选择容量40G,转速为5400rpm的硬盘。

    以上这些就是整台电脑内部的主要部件,其实还有很多的数据与参数都还没有介绍到,大家要记住: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所以初学者了解这些后,就可和销售人员正面交锋了,大家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也许销售人员还没有你懂得多呢!后面再简单介绍一下其它外设的选购方法,相信对你又会有一个提高!

光驱:

    对这个设备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看影片、听CD、读光盘,这些都要用到光驱。从早期的单功能CD-ROM(CD光驱),到DVD-ROM(DVD光驱),再到CD-RW(CD刻录机),真的是发展迅速。品牌电脑一般都已选用了DVD光驱,只有较低配置的台式机还在使用CD光驱。对于高端配置的品牌机已经配备了康宝光驱,就是集CD读取、DVD读取、CD刻录于一身的三合一光驱,拥有非常不错的性能。大家在选购时首先注意光驱的容错能力怎样,质量差的盘片在读取时如果很困难,那最好要求商家更换。而且大家不要知看光驱的倍速,因为像DVD光驱最高也只到16X,要知道DVD的倍速并不等于CD-ROM驱动器的倍速,对DVD-ROM驱动器来说,一个DVD的倍速容量约为CD-ROM的9倍。其二,DVD的兼容性和容错性同样是需要我们注意的,DVD的兼容性是指其是否能支持和兼容读取多种碟片格式。

     我们在购买时最好自带几张盘片,如VCD影片、DVD光盘、最好还有刻录的光盘,如果光驱都可以很好的支持,那就算过关了。速度是刻录机最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现在以48X的刻录机为市场的主力军,大家选购时可要注意太低速度的刻录机蒙混过关。其实在我们实际的使用中,也不会用到如此之高的刻录速度,因为速度越高,盘片刻坏的机会也会越大,不过现在市场上都是48X的刻录机,所以说台式机配置的也不应该低于这个标准。

显示器:

  一台显示器的性能指标有亮度、对比度、色纯、带宽、行频、场频等,一般来说,一台显示器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是带宽,显示器带宽的大小可以综合衡量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与最大刷新率、显示色彩(就是通常说的256色、32位真彩色)等,带宽越高,显示器所能达到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也越高。一般203以上的带宽适合较专业的应用,110带宽适合家庭、普通用户,在中间还有176的带宽。一台高端的显示器应该有方便、丰富的调节选项,如几何失真、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聚焦、收敛、摩尔纹等调节,调节菜单还内置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挑选品牌机的显示器时,可以让经销商演示一下彩色图形、动态图像和纯文本等各种状态下的视觉效果,你也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显示器的OSD菜单,看看是否方便,可调节的功能是否比较齐全。将桌面上的图标拉到显示器的四个边角处,看一看四个边角的聚焦如何,打开一个纯文本文件,将窗口放到最大,仔细观察整屏有没有明显发虚、发暗的地方。当然还需要询问显示器是否通过了TCO99认证,因为这是显示器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通过TCO99认证的纯平显示器才更加健康与环保,有利于视力的保护。

     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相比占用空间更少,因此能够营造出一个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而且还有效地利用了桌面空间。在相同的屏幕尺寸,液晶显示器要比CRT显示器的屏幕更大一些,这是因为CRT显示器所用的显像管无法有效地使用四周的边缘部分,因此实际的屏幕尺寸比规格标称的尺寸小。作为表示液晶显示器显示质量高低的规格值,与CRT一样最重要的是“显示像素数(即分辨率)”、“点间距(即像素间距)”和“水平频率”。“显示像素数”是指垂直和水平方向分别能够显示多少像素数的画面。与屏幕尺寸成一定的比例。“点间距”表示像素间隔,数值越小,画面越细腻。“水平频率”数值越大,画面越稳定,眼睛看起来就越舒服。除上面提到的几项指标以外,液晶显示器特有的规格值也非常重要。“视角”是指画面在多大的角度内能够从侧面看清楚。如果是“水平160度”,那么就表示以正面为中心左右两侧均可以在80度的角度内看清楚整个画面。这个数字越大表示产品的可视性越高。“对比度”和“亮度”数值越大也表示显示器性能越高。尽管在观看静态图象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经常欣赏动作较快的动态图像时,就必须注意这些数值。“输入接口”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连接电脑和显示器的时候,数字接口显示出来的画质比模拟接口高,表现出来的效果更精美。模拟接口基本上都表示为“小型D-SUB15”接口,利用连接线与个人电脑的“小型D-SUB15”输出接口相连接。作为数字接口,普通产品都表示为“DVI-D”或者“DVI-I”。“DVI-D”是指数字专用接口,连接时要求个人电脑也必须具有支持“DVI-D”的输出接口。而“DVI-I”则同时支持数字和模拟两种输出接口。个人电脑没有数字输出接口时,可以使用“小型D-SUB15”接口转换线进行连接。

网友A:
楼主这是前十年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前十年的帖子吧?

前十年你知道电脑是什么吗,那时候买得起电脑的才叫土豪好吧

网友:
楼主威武! 之前给客户都不知道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