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电脑

楼主(2015-07-25):
大家购买电脑的时候一定既考虑着电脑性能,也不会忽略外观面貌更不会不捏紧自己兜里的钱,想着以最少的价格买到自己最中意的电脑,这种情况下我们购买电脑的需求只有一个,性价比!

只有性价比最高的电脑才适合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花时间研究电脑里的各个硬件的区别、价格和谁的功能更强大,所以也就有了这篇经验分享给大家了。

显卡普通用户篇

  这篇文章是给专业知识不是很了解的用户看的,下面我就来用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

  笔记本的显卡。笔记本显卡和台式机显卡的区别是它是不可更换的,不象台式机显卡可
随意拆下。笔记本属于整合型电脑,能更换的设备很少,所以购买笔记本时一定要考虑
到各方面的性能,也就是说不是CUP强劲、硬盘空间大、内存足您的笔记本的图片处理就
强,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用处,而不同档次的显卡对于什么样的工作都有优越的表现,所
以购买笔记本时购买好适合自己的显卡是非常总要的。那么
如何来分别上面常用显卡的

  性能呢?您可以看以下的表格。简单分类了什么样的显卡适合干什么工作,买适合自己
的东西是最划算的。

    办公商用类:用笔记本办公的用户对笔记本显卡的性能要求就需要很高,能满足您的这类显卡很多,但是也不能多花钱买一款使用超强显卡的笔记本。您只是需要一款满足办公用的笔记本,却买了一款使用发烧级显卡的笔记本是不是很不划算呢?您只需要买使用如S3 Savage系列和上面提到的主板集成类显卡,就绰绰有余了,工作累的时候用来听听音乐看看DVD、打打小游戏也能应付。而且使用这类显卡的笔记本来办公也是毫无问题。

    娱乐游戏类:笔记本不能玩3D游戏的说法已经打破,现在以有很多的笔记本使用的nVIDIA GO系列以及ATI Mobility Radeon系列的7500,而这类显卡的性能远远超出集成类
显卡,它们都有特有的技术和特点。重要的事使用这类显卡的笔记本能很好的运行现在流行的3D游戏,如: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雷神之锤3(QuakeIII-arena ),魔兽争霸3(warcarftIII)。而且娱乐方面也毫不逊色.

    3D发烧类:如果您真的对3D要求很高,而又要经常奔波不定,那么您现在就可以用笔记本了。能满足您要求的恐怕就只有nVIDIA公司的GeForce4 440 GO和ATI公司ATIMobility Radeon 9000,它们都是有着优越的性能,完全可以和台式机显卡媲美了。而且使用这类显卡的笔记本都以使用英特尔公司最以自豪的奔腾4处理器,无论是您用来玩最强的3D游戏或是使用最好的3D软件都能够完美的运行做到淋漓尽致。

商务办公类  S3 Savage系列、Intel 830MG & Intel 815主板集成显卡、SIS 650 & 630主板集成显卡、ALI主板集成显卡这类显卡的共同点就是3D效果不怎么好属于低端型商用机使用的 而正是这样只使用笔记本工作学习看DVD玩小游戏用户就有了最佳的选择

游戏娱乐类  Geforce2 GO ATIMobilityRadeon7500Graphics 既然是游戏娱乐 3D效果当然不能逊色而这类显卡对于普通的3D爱好者可以说是首选了

3D发烧类    GeForce4 440 GO  GeForce4 420 GO   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如果您的工作需要与上3DMAX等大型的3D软件或是您对3D游戏效果非常之高 不希望玩QUAKEIII出现任何的迟疑那您唯一的选择就是这使用这类显卡的笔记本了

     随着消费者对个人电脑移动需求的增加,笔记本电脑早已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首选。但是怎样选购好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实对于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多数人还是比较茫然的。以下我们试着从几个方面探讨,了解哪些是购买笔记本电脑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在此仅供大家参考。

一、笔记本的品牌:

    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国际品牌。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品牌,包括IBM、东芝(TOSHIBA)、DELL、康柏(COMPAQ)、惠普(HP)等。其品牌产品品质较为优秀,市场份额相当高,当然价格也最贵。

    2)台湾品牌。主要包括宏基(Acer)、华硕(ASUS)、伦飞、联宝等。这类笔记本技术成熟,价格相对便宜,购买的人也非常多。

    3)国内品牌。主要有联想、方正、紫光等。由于价格便宜、维修方便,越来越受到用户喜爱。

二、主要部件讨论:

    1、主板:坚强的基石

    笔记本电脑的集成度非常高。一些主要功能都是集中在主板上的,主板的性能好坏直接决定了整机的性能。英特尔的芯片组性能与质量是最好的,价格也是最贵的;除此之外,最常见的就是SIS和ALI的芯片组了,低价位的机器一般都采用这两种芯片,稳定程度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性能上与英特尔相比就有相当的差距。

    2、CPU:健康的心脏

    如果从严格设计的角度来讲,用在笔记本电脑上的CPU必须是“笔记本电脑专用处理器”,俗称“MobileCPU”。

    如果笔记本电脑采用台式机CPU,会增加散热系统的负担和机器重量。因此在这里我不推荐购买采用台式机处理器的笔记本。所以,请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是否采用的是笔记本电脑专用处理器。这里教大家一个分辩的方法:在WINDOWSXP系统下,在“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就可以出现系统状态栏,系统状态栏中有处理器信息,只要是笔记本电脑专用CPU的话,都会有两个频率出现在处理器速度栏里,一个是最高频率,一个是现在的频率,这是因为笔记本电脑专用CPU可以根据你当时实际运行的需求来控制CPU运行的频率,这样可以减低功耗,而台式机CPU则只有一个频率的显示。

     3、液晶屏幕:美丽的眼睛

    在选购时,液晶屏方面需要注意的有几个地方,一是坏点问题,二是反应时间,三是液晶屏本身的档次。坏点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液晶屏有亮点或暗点。要避免坏点就必须保证每个TFT管和液晶器件没有坏的,这在工艺要求上就非常高。所以国家规定是少于七个以下为合格品,要检验液晶屏是否有坏点只要显示一幅单色的图象,仔细观察有无特别的亮点就可以了。

    再者就是反应时间了。反应时间是指系统在接到输入设备的指令后,反映到显示器上的时间,也就是考察是否有拖影现象。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打开一页特别长的文本,按住向下键向下滚屏,观察屏幕就知道了。反应时间是越短越好。

    另外就是液晶屏的档次问题了。液晶屏我们也可以叫TFT显示屏。一般中低价位的笔记本电脑采用的是XGA显示屏,好一点的是SXGA,而UXGA主要针对某些行业设计的机器(如设计、制图、采编之类对分辨率要求极高的工作)一般家用电脑不需要。但液晶屏的价格是笔记本电脑在配置接近但差价很大的原因。

     4.电源适配器与电池使用时间

  笔记本电脑通过电源适配器ACAdapter(变交流电为直流电)和电池供电。各种电源适配器都有各自的输入/输出电压和额定功率,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注意最好不要将不同机型笔记本电脑所配的电源适配器混用,以免烧坏机器。另外,在选购时要应该注意在长时间工作以后,电源适配器的温度如何,如果太高就不正常。这一点倒是可以事先向经销商问清楚。

  目前笔记本所用电池主要有Lion和Ni MH两种电池。Lion(锂)电池是目前的主流,一般为智能型电池,具有记忆功能,并且重量较轻,使用时间较长,价格也较为昂贵;而Ni MH电池重量较重,并且经常需要进行电池放电,价格相对低廉。电池的使用时间一般约为2~3小时,需要连续长时间使用(如经常从事户外工作或外出旅行的人员),则可以选用能使用较长时间的电池和具有省电设置(Suspend)的机器,或准备第二块备份电池。

    5.硬盘容量

  硬盘的容量越来越大。除容量外,还要考虑硬盘厚度、转速、躁音、平均寻道时间、是否省电等方面的参数。

    6.扩充性能

  在未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产品的扩充性能(如内存的扩充、串并口、PCMCIA插槽、扩展坞接口、USB等)和可升级性(如CPU的升级等)。

    7.其他设计与设备

  机器的外观、颜色、体积、重量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触摸板或点取设备及鼠标使用是否方便,键盘键距是否合理,功能键使用是否正常和手感如何,这些都需要考虑。

三、值得注意的地方

  良好的售后服务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无论从实用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而言,都应以合适为标准;在挑选机型时,应该注意个人的偏好,如产品的尺寸、重量、键盘布局及触摸板设计、显示屏大小、外观设计等,要尽量符合个人喜好,也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并且要操作方便。以上是购买机器时应具有的一些背景常识。用户可以在购机前从各种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网络等)和各销售商或厂家处获取相应的资料与价格。

网友A:
大哥你这是转发别人几年前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转发别人几年前的帖子吧

百度上面找得资料啊,几年前的?有那么久吗

网友:
反正笔记本我是不买amd平台的,散热在夏天成大问题

网友:
商务办公类  S3 Savage系列、Intel 830MG & Intel 815主板集成显卡、SIS 650 & 630主板集成显卡、ALI主板集成显卡这类显卡的共同点就是3D效果不怎么好属于低端型商用机使用的

网友(2015-08-26):
这帖子内容可够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