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m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25):
(无正文)

网友:
检查下开关针

网友:
开关针 没错。电压不对的话跑下线路

网友:
是什么保护

网友:
触发掉电  在实际维修中 首先确认什么掉电 主板 缺电保护 还是电压 保护  能否再次触发 或者 测ATX绿线 电压   , 如果能再次触发 这是主板保护 说明主板缺电保护   掉电一般都是无CPU供电 保护  拔掉4pin(CPU供电 )  看是否还掉电     再进行单元供电维修

网友:
  看CPU供电芯片  华硕排阻容易坏

网友:
先易后难吧,先检测开关排针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最好先看一下掉电后是否可以再开,不需要拔掉电源线,如果是就是主板保护,而不是电源保护,再往下修

网友:
5L的答案是中肯的

网友:
cpu供电不短

网友:
打供电 阻止  少 电压

网友:
如果是跑马到内存就掉电,查下开个针,估计就只有0.7V

网友:
这个板子你看看IO旁边的822

网友:
没CPU供电吧

网友:
找找图纸  结合图纸修就比较简单一些啊

网友:
看见了华硕我就想起了822

网友:
触发掉电,不好修

网友A:
CPU供电不接,看是不是还掉电。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某处保护了,特别是供电蕊片

网友:
CPU供电不短路 应该是桥虚焊了

网友(2015-08-25):
I/O周围的822

网友:
一定又是822搞得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