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00笔记本

楼主(2015-07-25):
神舟A300笔记本 本来拿来维修的问题 是:声音有杂音,  换了alc269后正常了 。   就在安装过程中不小心用屏轴金属脚碰到con370的p36和p39, 出现火光后再开显示屏白屏了  ,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
你带电在装呀,显示白屏先看一下是否有屏供电

网友:
看一下屏线接口的保险是否着烧了,最好看一下屏那边的保险着没有

网友:
测下电压接口

网友:
有东西烧掉了吧,,查查lcdvcc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