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R466主板无法识别硬盘和光驱的问题

楼主(2015-07-25):
各位大虾们请教一下,三星R466主板无法识别硬盘和光驱,原来是通电无显,换了NEC电容后可以开机但无法识别硬盘和光驱,查了一下供电都是5V没问题,又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还是不行,想各位指导一下如何维修,万分感谢了。

网友A:
查时钟信号,有时就是这个问题,时钟没起来

网友B:
R428遇到过不识别硬盘,硬盘不转,换其他硬盘已如此,原因5V电压偏低,加焊系统供电芯片OK,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光驱和硬盘都无法识别,不可能接口供电和线路同时坏。刷桥的BIOS,查桥SATS模块的供电和ATA_DET#0_R/ATA_DET#1_R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时钟信号,有时就是这个问题,时钟没起来

谢谢指导,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28遇到过不识别硬盘,硬盘不转,换其他硬盘已如此,原因5V电压偏低,加焊系统供电芯片OK,不知道能不能帮 ...

供电正常,问题不一样,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和硬盘都无法识别,不可能接口供电和线路同时坏。刷桥的BIOS,查桥SATS模块的供电和ATA_DET#0_R/ATA_DE ...

我这没有电路图,费劲啊,谢谢指导

网友:
南桥后面有个电容换了试下 很小的那个黄色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现在解决了,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和大家分享一下,过程是这样的,弄了NEC电容加焊了南桥还有该板南桥底部有进水的情况,有几个电阻腐烛严重,更换后开机有显就无法识别硬盘和光驱,用万用表测了电压和阻值都正常没有头绪就发了贴问大家,今天我再换了晶振还是一样,最后试一下U盘启动没想到一切正常,再接回硬盘和光驱就都可以了,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机修好了,总结可能是BIOS和南桥通迅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怎样的思路和想法,就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信号查了,就换桥吧,gbm ibm的桥也是爱坏的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时钟爱出问题。

网友:
换桥吧 桥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干NEC大电容结果不显示了,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