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开1分钟左右就掉电

楼主(2015-07-25):
联想Y480 能开机  1分钟就掉电  ,求指导    刷过BIOS了

网友:
温度高吗,1分钟有点久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比较难,慢慢查吧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吧,试试换个|U供电试试

网友:
看看散热的问题

网友:
换扇热片啊

网友:
  看看出热风不,如果出冷风换散热片

网友:
加焊显卡   应该能行

网友:
先易后难嘛,先查看开关电压是否稳定,有否被拉低呀,如果正常再看一下CPU和显卡的供电稳定吧,看温控电路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查查待机那边,看看有没有腐蚀的电容电阻。

网友:
温度测试了没有?感觉像是温度的问题,温度如果没有问题,看看温控

网友:
查一下 哪里是否短路?

网友:
测下温度啊

网友:
掉电原因很多的,具体你要一个个排除  我觉得你发帖提供的资料太少了,比如CPU供电丶显卡丶温度过高

网友:
我这里有个开机显示后就掉电

网友:
换个低点的U看看行不,如果行的话就换所有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首先是看散热那块  散热没问题 那就刷BIOS

网友:
先排除软件,不行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那块电路不太稳定   或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2015-09-1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6-12-22):
风扇没有狂转的话 尽量不要去刷BIOS 多检查下其他地方吧

网友:
遇到过开机30分钟准时掉电的,最后换cpu好的,开机一分钟掉电的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