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 一体机 没有EDID吗 求教

楼主(2015-07-25):
(图片)

网友:
你再搜一下呢?不会吧

网友:
是不是IO控制的

网友:
会不会是受IO那边控制的?多打打阻值。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是1.2A?那不就是内存都没过?怎么会测SMBUS有波形,好像有几次不持续? 不知道你在哪儿测的SMBUS?

网友:
bios刷正确了吗。

网友:
按时序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是1.2A?那不就是内存都没过?怎么会测SMBUS有波形,好像有几次不持续? 不知道你在哪儿测的SMBU ...

内存槽

网友:
那你插不插内存,电流到一样,怎么会有几次波形呢?

网友:
有的是包在BIOS里面的,我接触的HP一体商务机就包在BIOS里的EDID,但你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这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