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15T假充电

楼主(2015-07-25):
多次遇到此机假充电,说下我的方法,先量白色圈内电容是否有尾插5V电压,
如没有则检查尾插小板和排线通到主板没有,如有5V电压则更换红色线圈内充电IC
这充电IC在BBK  OPPO很常见,20脚的玻璃IC

如果没有此IC还有一个笨办法也可用,可在5V电容飞线到R100电阻,但是充电会提示电压过低,请提前告知用户

网友:
李暖宝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李暖宝宝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先换个尾插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小故障,打学问,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