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980主板电源反复重启

楼主(2015-07-25):
戴尔980(D438T)主板,故障指示灯闪黄电源反复重启
.
,拔掉4针插头后指示灯长黄不再重启。测12V和供电电感没有短路,
开机瞬间测不到U供电,+V_1.1_AXG,+v_1.1_vtt也没有, +V_1.05_PCH有1v电压
看来问题出在+v_1.1_vtt了。 PU8供电正常,7脚开启脚0V 这个机器的CPU大部分都是I7的试机的时候要插独显,要不不显示的。附上图纸

网友:
图纸好像权限有点高了,咋改?

网友A:
草,你设置权限干嘛,让别人怎么下载,怎么给你分啊,真是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你设置权限干嘛,让别人怎么下载,怎么给你分啊,真是闲的

选错了,怎么改

网友:
怎么修好的 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你设置权限干嘛,让别人怎么下载,怎么给你分啊,真是闲的

已经改好了,不知道咋整的

网友:
楼主把修机的详细过程说说啊,也好遇到时妙杀。

网友:
楼主不错改电路历害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把修机过程说的很清楚了。要是有这样的故障以后可以有个思路了

网友B:
DELL的哪里搞过来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哪里搞过来的图纸。???

花钱买来的

网友:
看到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