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碰到个小米手机不开机

楼主(2015-07-25):
症状是上点 0.1左右,电源芯片换了,还是不行,会是哪里问题
小米不开机
小米手机
小米

网友:
什么型号的,开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试换下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下晶振
手机不比电脑 时钟晶振很少坏的

网友(2015-08-25):
都0.1a了,不大可能是电源了。有可能是字库

网友:
晕呀,我的概念里都习惯了ma,100ma的话,我也觉得是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