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出4个EC 那个能代换呢?

楼主(2015-07-25):
原EC WPCE775L 烧坏,手上没有同型号的EC,手上有WPC8763LDG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不过看图上有四行字,写了四个EC后边意思又不懂!各老师看看WPC8763LDG能不能代换。

网友:
换不了吧,找资料对比下引脚定义。

网友:
EC的GPIO脚是靠程序来定义的  估计不行

网友:
不明白啊,角位一样可以换找个PDF看下啊

网友:
都不可以换

网友:
换不了,找同型号的吧

网友:
基本上不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代换

网友:
没事,他右边放4个EC上边干什么!厂家真的。到家了

网友:
查下引脚定义一样的话可以代换试试,不好的话也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