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60 BIOS(亲自测试亮机)

楼主(2015-07-25):
DELL Vostro 5460 BIOS(亲自测试亮机),论坛里面有兄弟发了一个,很多说刷上去点不亮,我刚刚试了一下,确实有一个2M的刷上去不亮,故把这个测试过好的发上来,板号:DA0JW8MB6F0 REV:F

5460 4M.rar

5460 2M.rar

网友A(2015-08-31):
我下载了一个机器是不触发  刷下看看行不行  哪个是EC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一个机器是不触发  刷下看看行不行  哪个是ECBIOS啊

2M的。。。。。。。。

网友B(2015-10-12):
2M的刷上去没显示,被忽悠了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M的刷上去没显示,被忽悠了两次

BIOS百分百OK的,有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一个机器是不触发  刷下看看行不行  哪个是ECBIOS啊

是4M的是ECbios,你可以看图纸

网友C:
fuck。又被坑了,我的是不认电池,刷了这个bios也是不亮,浪费了20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ck。又被坑了,我的是不认电池,刷了这个bios也是不亮,浪费了20分了

BIOS百分百OK的,修好正常进系统后备份的,你刷上去不亮要从自身找问题,电脑型号 板号 或者CPU对不上可能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ck。又被坑了,我的是不认电池,刷了这个bios也是不亮,浪费了20分了

这个刚刚看到的,给你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928-1-1.html

网友(2017-08-22):
正需要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8-02-28):
我的机子是开机进系统风扇狂转,刷了论坛一个bios 直接开机不亮,版号啥都对上了的。

网友(2018-05-12):
确实不亮机,我的原来是自动加电,现在虽然不是自动加电了,可是触发不亮机了

网友D(2018-12-12):
你上自己的机能亮不代表别的机器能亮有的机器是要改的
还叫别人自身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自己的机能亮不代表别的机器能亮有的机器是要改的
还叫别人自身找问题

你爱下不下,我只是把修好的机器BIOS发论坛,上面有亮机图,有些机器是要改的,这个不是自身问题???

网友(2019-02-18):
4M的能用,2M的要改,不要刷2M的还是可以用的,本人亲自测试过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