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有什么通病啊

楼主(2015-07-25):
不触发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按时序修呗===

网友:
按开机时序查

网友:
什么都不量 就找通病

网友:
BIOS   EC   系统供电   南桥

网友:
这个只有按时序查吧

网友:
通病:充电器坏 硬盘坏 内存坏 cpu坏 光驱坏 屏坏 主板坏,键盘坏,壳坏,不知你这个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