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出集显,坑死人,跪求指点!

楼主(2015-07-25):
      我这有台E420,初始故障是短路,CPU供电的上管短路,换掉后能正常开机,但点不亮,出发到1.3A左右就不走,也不跳了,测量供电就只有集显未出,测集显芯片NCP5911,        1脚BST有5V,2脚有4.6V,3脚EN有4.8V,4脚VCC有5V,8脚DRVH有4.8V,5、7脚无电压,这个5911芯片换过,还有NPC6131也换过,     上下管都换过,5911的2脚4.8V是否偏高了?这是什么问题,讨教!大师们指点指点! 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程序重刷一个看看

网友B:
直接换U 吧  上管坏 U容易坏的  尤其是2带的U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不行就换桥

网友:
有可能是串行总线的问题

网友C:
5911 要焊接好 ,这个芯片买的比较难焊接  引脚都是氧化的

网友:
CPU可能烧了!!

网友:
能换的附件都更换过了,确认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完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哦,估计没过内存吧

内存复位是有了的,取下内存,电流在1.2A,应该过内存了

网友:
重刷BIOS,重刷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911 要焊接好 ,这个芯片买的比较难焊接  引脚都是氧化的

确定100%焊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U 吧  上管坏 U容易坏的  尤其是2带的U 遇到好几个了

CPU、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重刷一个看看

程序肯定没问题吧,我都刷了2个!!

网友E:
把27脚外围的电阻改为100K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风枪稍微给桥加热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27脚外围的电阻改为100K看看是什么情况

早就试过了,没任何改变

网友:
我给你个资料你参考下

LLW上电时序(工厂资料).rar

网友:
cpu也坏了!!!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换个CPU不行,就把上下管换了

网友:
LZ,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的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最后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
集显在跑马后才会出,要过了内存之后

网友F:
请直接换一个CPU试试,应该有惊喜
超.级.版.主
大叔 人家换过了啊
详情

网友G:
你要确定你的料换好了 还有就是CPU容易被烧
超.级.版.主
CPU肯定换过了
详情

网友:
看lpc总线的波形 跑过内存没有

网友:
你没波,这种问题就不好说

网友:
内存排阻上要有两次以上波形

网友:
I2C上两次以上

网友:
1.测电感对地值。
2.测下管G极对地值,正常应几百跟上管差不多一样,若过小IC或场管问题,过大IC虚焊。
3.若阻值正常,用示波器点住pin5、pin8脚,看通电瞬间有无方波,若有检查场管及电感两端的过流检测线路,
若无仍为IC问题。

网友:
2脚是PWM方波 示波器看看 电压不是很准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吗?系统管理总线和数据波形有没有?

网友:
刷程序
,看看芯片供电

网友:
集成显卡都是显示之后在出来的

网友:
你换个U看一下
超.级.版.主
怎么都不仔细看帖的! 人家说换过了
详情

网友:
查下储能电感和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会,跟着学习一下,集显是不是独显出了之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直接换一个CPU试试,应该有惊喜

大叔  人家换过了啊

网友:
怎么都不仔细看帖的!  人家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确定你的料换好了   还有就是CPU容易被烧

CPU肯定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U坏了,换个U试试。

人家换过CPU试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5系列的还是6系列的?

这主板是HM6系列的

网友:
手上有两块不出集显供电的,都没修好。大神快出世吧。

网友:
排除后级问题就换NPC5911吧。 条件齐了。2脚的PWM 没有驱动的时候是2V左右 有驱动之后是5V左右。

网友:
是不是65的桥有问题了啊。

网友:
跑码自检内存之后cpu供电芯片才发出集显供电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最怕修集显了

网友:
1、测内存8脚IC 5或6脚,看看是否有二次方波。
2.若只有一次,一般为显卡坏。
3.若无方法测EC LPC有无持续方波,若有刷BIOS,若无测DMI总线。

另建议在维修时先将外设拔掉,以免外设不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