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M16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25):
主板型号:精英G41T-M16

先测了一遍供电。除CPU1.09V其它供电都正常。

芯片用的RT8802A 直接测芯片第2脚pwrgd.

也是1.2V 也正常.供电正常直接测时钟吧,测PCI——E A13 A14脚为0V 。看样是时钟没有开启,因为没有电路图,没办法测时钟的开启脚,只能顺着RT8802A 的第二脚往下查了。向其它时钟的开启基本都是PWRGD 控制三极官完成的。但是这个精英G41T-M16 直接从RT8802A 的第2脚通过一个电阻到了时钟片.中间根本没有经过三极官,

画圈的时钟的开启脚。测试也是1.19V ,想了半天没想明白,没有经过三极管开启时钟。那么是怎么开启的?找了一个RT8802A 的电路图看了一下。才明白了。

3.3v 通过R448上拉直接开启的,于是找到了这个电阻,一端是3.3V 另一端是1.19v 直接更换电阻解决。

水平有限,写的不是不太清楚。

网友:
水平已经很好了呢,继续努力

网友A:
电源好信号电压本来就是三点三V的呀,楼主,你当开启电压对待 了,

网友:
修的不错,电阻上拉这种设计应该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好信号电压本来就是三点三V的呀,楼主,你当开启电压对待 了,

cpu 芯片的PG(一般都是1点几V) 通过控制三极管产生VRMGD(3.3V)给南桥,
cpu 芯片的PG(一般都是1点几V)通过控制三极管产生CLK_EN (3.3V)给时钟芯片。
面这个精英G41直接是3.3V 通过电阻上拉,产生VRMGD 和CLK_EN,这样的应该很少吧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到南桥会经过几个三极管转换的。。。。如果为1.2V 也算是正常,,因为这个芯片有的是核心供电上拉,,,再经过转换到南桥VRMPWRGD脚

网友B:
电源好信号大部分都是开漏输岀的,问题是怎样上垃一般要看电源管理芯片PG的上拉电阻到哪个供电,常见总线或VVC3......,再由两个三极管转换为VRMPWRGD,但精英设计比较特别,很多VRMPWRGD用电阻上拉VVC3,RSMRST用电阻上拉3VSB不用I/O的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好信号大部分都是开漏输岀的,问题是怎样上垃一般要看电源管理芯片PG的上拉电阻到哪个供电,常见总线或 ...

所谓开漏输出就是所谓的低电平接地状态,即芯片2脚没有输出电压,这里使用上拉电阻目的就是使VRMPG信号工作处于高电平状态,也提高这个信号工作电流值。

网友:
要是我直接就干时钟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
好,该轮到我努力了,这些人都太叼了

网友:
无复位,不好修啊……

网友:
全板没有复位,不好修啊,细路清晰啊,

网友:
无复位PWRGD电路上的三极管电阻比较爱坏。

网友:
实地技术就是不一样! 这种排阻坏了 基本我这技术搞不懂

网友:
还是有图纸的板好修

网友:
看来 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
      跑线不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