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代进水有点漏电。无头绪

楼主(2015-07-25):
接上电源就0.04看到无烧毁的痕迹。  电源芯片有4V触发不了

网友: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不是USB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你们那里招平板维修学徒吗?

网友:
跑电路图

有图纸没有

按时序跑电路测试

网友:
换版  换板 换版 13533784175

网友:
。。。。。没看明白是啥

网友:
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短接DZ1开机吗?

网友:
明显示电源坏了

网友:
怎么不先量下各电压待机正常不?

网友:
先好好洗一下板子,还漏电,适当提高点电压,要是电流上升幅度大就等一会试试那块芯片发热,换掉OK

网友:
这个听说挺难修的。。。。

网友:
进水,还是有腐蚀的地方,仔细看下

网友:
把主板好好烘干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这种就不好搞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