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306 时认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5-07-25):
B4306 i5板号LA48 MB,硬盘时认时不认,认硬盘时很正常,不认硬盘时拔插一下硬盘就好了,硬盘换了还是一样的,有人说是BIOS问题,也有人说是桥的问题,求解,

网友A:
先看一下供电是不是不稳定呀

网友B:
桥的可能性更大  之前一台ASUS 换南桥  就是硬盘时不时的不认   而且声卡也没声音  最后白修了

网友C:
遇到过一台华硕的笔记本,A6的,也是拔插一下又可以了,,南桥换了  硬盘换了,,最后还是不行,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供电是不是不稳定呀

供电没问题,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可能性更大  之前一台ASUS 换南桥  就是硬盘时不时的不认   而且声卡也没声音  最后白修了

是的,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台华硕的笔记本,A6的,也是拔插一下又可以了,,南桥换了  硬盘换了,,最后还是不行,还给客户了 ...

华硕的板问题多不好修

网友D:
桥和接口之间有信号电容  换掉   如果不行 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和接口之间有信号电容  换掉   如果不行 做桥

直接做的桥,灌胶的不知能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