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戴尔N4030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15-07-25):
机器原来是显卡故障,更换显卡几天后客户又来了,说是开机一会掉电。掉电有点难搞啊,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这个毛病还真是不少,其中一个哥们的故障似乎跟我这个一样,他是通过更改线路,强行提高PCH_RSMRST#这个信号以阻止掉电故障。
我照他的办法试了一下,果然不掉,但是一会就暗屏,外接试了一下始终正常,查显卡给EC的背光开始信号始终正常,这时突然想起在改线路的时候测得+3.3V_RUN这个电压有点偏低,只有3.1伏左右,当时没太在意,现在想起来感觉有点不正常,顺图查这个电压是+3.3V_RTC_LDO转换而来。
正要按图索骥的时候,手臂压到小板上,感觉那里温度虽说不烫,但有点过热,不正常,看板上,是充电控制芯片BQ24745,找个芯片换上,再量+3.3V_RUN,恢复正常值3.3V,再看看待机电流,从原来的0.043降到0.024了,原来如此,是BQ24745微短。开机,不再掉电,终于成功修复。
有点忙,图就不上了,不好意思了哈。

网友:
不错 哦 很认真哦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找到病因啦!强行拉高RSMRST,学习啦

网友:
直接秒杀了啊

网友:
强行拉高RSMRST,66666

网友:
楼主细心  3.1  和3.3  我一般都忽视了  哎

网友:
以后忽视的东西多了,看来还要小心加仔细啊

网友:
我要个 18秒左右掉电的 bios坏了 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就差了0.2就注意到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运气也不错。思路很清新,经验很好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不太明显,变成3.1V

网友:
3.1V 一般是不会怎么注意的 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还是细心最重要呀

网友:
维修还是得细心 一点点偏差都不行啊

网友:
找到病因啦!强行拉高RSMRST 下次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想的很仔细

网友:
修掉电还是要学会用示波器。。去【迅维】

网友:
这个要先收藏了,下次碰到的时候试下看看

网友:
修机还是细心点好啊 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参考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下,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运气也不错。思路很清新,经验很好不错不错

网友:
厉害 可以查到充电芯片

网友:
又学到一招强行拉高,看来经常看帖不吃亏

网友:
这个问题 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掉电的,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待机0.04待机偏大

网友:
看来这个机子问题多啊,我也修到了,开机几分钟掉电,但是+3.3V_RUN有3.3哦,不知道是里问题了。

网友:
3.3  和3.1 我一般都是以为正常的。。。。

网友(2015-08-28):
遇到了很多这样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