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不过内存,不跑码???

楼主(2015-07-25):
我有个三星R458,不过内存,电流上到0.89了,bios上1,2,5,6脚瞬间有波,整板电压都出了,平台复位也有了,bios也刷了,南桥也换了,cpu和内存都换过,内存也上了阻值卡,没发现异常,还是一样不过内存,论坛的高手们帮忙分析下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也看了论坛的大神们修的R458,很多都是换南桥好的,可我的不是

网友C:
北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看了论坛的大神们修的R458,很多都是换南桥好的,可我的不是

昨天也遇到个。也是上电0.9.不过我发现待机偏高。看了看论坛。说是南桥背后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遇到个。也是上电0.9.不过我发现待机偏高。看了看论坛。说是南桥背后的电容

我这个机子待机正常,待机电流0.017,准备对北桥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也是有可能的

嗯,北桥是有可能的,我也在考虑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归谁管呗,直接查内存上级芯片工作条件或换

网友:
手上有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器,楼主的修好没有

网友:
有碰到过  也没修好啊

网友:
不过内存一般我多加焊北桥

网友(2015-08-26):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像这种机器真的不好搞呀

网友:
搞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或是大电容

网友:
北桥问题多点。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楼主好了没,手上也有一台,坐等你的结果,谢谢

网友:
我的DELL不上电,换了南桥不过内存,看来还要在换个试试

网友:
大家都说是北桥问题,我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都那么多说北桥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结果呢?

网友:
哈哈 其实问题都被自己复杂化了  这个我遇到好多了 通病  还是南桥背面的电容  有两颗 一个是RTC 导致待机高 另一个未知 也是3.3电压低 直接拆掉 电流上不去 不亮机 都是他的问题  如果都排除了  那真是铁板了  慢慢搞吧

网友:
打值卡,打下桥的数据线,,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只测了BIOS波形,应该检查LPC FRAME 内存AD 这样才能知道是否过内存

网友:
之前遇到过 记得是更换的北桥

网友:
很多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干了北桥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