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25):
本论坛了下了几个BIOS刷进去变成电流跑0.85,从波形上看内存都没有过,从官网上下载BIOS里面有好几个文件,不知道哪个是了,一个一个刷进去开机试,全都是这样,于是又把原BIOS刷回去,按开关,电流变成0.85不动了,机器等一会左边有一个灯会亮三下灭,然后再亮三下如此反复。请教是为什么,此机刷的bios。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内存坏了

网友:
以后又碰到不过内存的,有的话,还是要先换下试试

网友:
收藏了,以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