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台式机主板开机不触发,求Z87-pro图纸

楼主(2015-07-25):
求Z87-pro图纸

网友:
不触发,你都查了一些啥,,,

网友A:
谢谢你的图纸,正好有用

网友:
就根据那几个待机条件查吧,还有触发条件,论坛上应该都有资料的,不过劝你重点查RTCRST这个信号

网友(2017-05-20):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图纸,正好有用

你谢什么说好的图纸呢?

网友(2017-08-06):
我的也是这样。那出问题。在找。有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