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充电通病验证

楼主(2015-07-25):
早上接到一台DELL N5110机器电源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测量电池的信号BAT_SCL,BAT_SDA,BAT_IN#都正常,测量充电芯片条件也正常,测量与EC之间的线路也正常。用dell原装适配器也正常,直接把充电管换了,故障依旧。心想芯片条件正常了,还不充电,芯片难道坏了?换掉,还是一样。无奈,暂时放着修别的机器。
下午乘着没事,看看论坛上别人的经验,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4201-1-1.html的帖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借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4201-1-1.html的图一个一个测量,终于测到一个电阻10K的,测量变成30K多,把电阻换成10K再装上测试,用可调电源试试不行,心想难道还有问题。用原装电源试机一切正常。装机给客户了。(客户取走之后才发的帖子,发完才发现照片忘了拍了,见谅)

网友:
      已收藏。相信会遇到

网友:
真 的是通病??????? 有碰到过几台这样的机了

网友:
修到一个dell外星人的bios里自带检测软件检测到适配器型号但开机报不是原装适配器错误且不充电。没搞好

网友:
小郭进步好快呀!支持你!

网友:
测量多少V都不写上,还说什么条件都正常,忽悠谁。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
学习了,遇到充电的我以后也会修了

网友:
兄弟  用恒流源充不了电  用原装适配器可以???   难道DELL的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的吗???用DELL原则头  用恒流源不行?????

网友:
現在的dell電源頭也是可以充電的.

网友:
之前一台DELL不充电我放下CMOS电就好了~

网友(2015-09-09):
还没修到过   这个问题可能是通病

网友:
有专门的DELL充电头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要留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