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电流0.002A

楼主(2015-07-25):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电源口坏,接上电源电流显示0.002,按开关没有反应,果断让客户把本留下来,拆开后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修过},测量有19V供电,测量系统供电没有3V5V,搜索论谈看有没有前辈修过这种问题果断绝望,本人新人菜鸟望老鸟们指点

网友A:
你都测试了没有3V 5V供电,那你就把这个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测试了没有3V 5V供电,那你就把这个修出来吧。

到系统供电的19V没有,应该往那上前查

网友:
公共点有19V 说明保隔基本正常 后面就修待机电路了

网友:
修3 5V

网友:
3  5v  正常么

网友:
3V,5V没有,就修3,5V呀,还查询待机芯片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