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蓝屏

楼主(2015-07-25):
客户送过来说系统进不去蓝屏让做系统,接到手后进PE二话不说直接蓝,以为是PE不兼容,拆下硬盘接到主机上GHOST完后接到笔记本上还是蓝,换硬盘,换内存,照样蓝,系统版本WIN7,XP,WIN8,全部试过了都不行,无解中

网友:
换U 试试 遇到U坏导致蓝屏的

网友:
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支持楼上所说,先换一个U试一下,不行刷一个BIOS

网友:
拆了硬盘后用U盘进PE蓝不蓝?

网友:
U坏了吧,我遇到过~

网友:
进PE都蓝,多半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乌龟壳有被烧坏了吧

网友:
我想问下 。。。。最简单的改硬盘模式  你改没有?????????????

网友:
换cpu.内存试试,在刷bios

网友:
B470是通病的机子,你有可调电源的话可以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流多少,一般是0.013,如果高了说明你的主板CPU供电的乌龟壳坏了,是需要换的,通常是用8脚MOS管改上去,而且CPU被一起烧坏的机率很大,如果你连可调电源都没有,那拜托你还是拿到专业一点的地方去让人家修吧

网友:
换cpu.内存试试,在刷biosv

网友:
估计U挂了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CPU坏了,就是少了一路CPU供电,铁壳容易坏

网友:
乌龟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