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触发

楼主(2015-07-25):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R428,板号BA41-01217A,外接电源,电流0.19,感觉有轻微短路,拆机接上外接电源手摸U8(CJ=CB)烫手,果断换之,谁知换后上电故障依旧,查了下周围元件也没发现短路的,不知往哪个方向查了,特来请教

网友:
南桥背在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摘了即可……通病。

网友:
楼上正解的

网友:
去查迅唯网的你机型号会有通病的帖子的

网友:
硬盘下面电容短路   三星的待机偏高通病啊。。。修过很多,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送钱的了

网友:
大神们都说是通病啦,快查下吧

网友:
就是南桥后面的一个电容容易坏  还有就是CPU背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手里一台进水没修好

网友:
修好了,谢谢,就是后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
秒杀通病啊,拆掉一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2楼说的也是个通病,看看去吧!不行在按着时序查。(为了行业健康发展鼓励发帖设置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