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待机电流0.12A EC发烫。求助!

楼主(2015-07-25):
T430集显,本来是公共端无电压,后来发现EC的99pin链接的两个电阻烧坏了,阻值只有5欧了,红圈中的两个电阻。换了ec之后就待机比较高了,EC发烫。有谁修过这机器的附上图纸

网友:
有谁修过 ?  麻烦说一下吧

网友A:
那两个电阻是不是20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阻是不是20欧姆的

开始的时候已经烧断了
现在换了EC  把电阻也换了  现在就成了待机比较高     RTC 阻值只有15欧

网友:
这个机器太麻烦了

网友B:
看下有没保险烧断的  主要量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有没保险烧断的  主要量下 。

保险烧了 也不应该发烫啊

网友C:
T430还没修过,但是修过T420. 电阻变大倒是常见,变小没见过!还有你说的EC发热,是不EC供电的线性电压短路啦?你指的TB吗?还是联想芯片啊?有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430还没修过,但是修过T420. 电阻变大倒是常见,变小没见过!还有你说的EC发热,是不EC供电的线性电压短路 ...

就是TB的  买的新的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不带程序也不应该发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430还没修过,但是修过T420. 电阻变大倒是常见,变小没见过!还有你说的EC发热,是不EC供电的线性电压短路 ...

线性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TB的  买的新的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不带程序也不应该发烫啊

那TB工作条件正常吗?没修之前是什么问题?原始故障?

网友:
原始故障就是EC 短路  烧坏了 公共端无电压  换了 之后就是EC发烫了

网友:
没办法  客户拿走了  没修好

网友:
顺着电路继续往下查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这个机器,不知道好不好修

网友:
看后级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