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掉电

楼主(2015-07-25):
机子最开始是不通电,无待机,拆机后,接口处保险断开,打公共点无短路,阻值在550 左右,换好保险加电,5V,电流立马上升到1A,肯定有短路的地方,经检查公共点电容有微短路,更换后OK。上电开机  看见LOGO3秒就熄火了,进系统也一样,开始引导就熄火,进PE也一样,进BOIS可以维持1分钟然后熄火。检查过温控,不是温控的问题,南桥/EC BIOS刷了N个,还是不行,有没有遇到的,求大神支招,谢谢了。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附近  认真看看有没有电阻电容腐蚀。。。发霉,,

网友:
感觉还是公共点这边的问题,既然第一故障是公共点那边,那不排除可能还有不良的电容

网友:
这种掉电的机器是比较难修的,很多情况都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公共点的问题

网友:
取的电容补上了吗?

网友:
你可以这样看看    在掉电之前  用万用表测公共点电压 然后掉电之后看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变化   有的话  那就是公共点这边有问题  仁宝 代工   的考虑这个  不行在更换CPU拆  U1试试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摸摸哪里会发烫不

网友:
仔细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烧坏的东西。

网友:
遇到过显卡坏的

网友:
即然温控无问题,可试试:
1.测一下CPU供电有无缺项。
2.若无缺项,先换CPU滤波电容。若为NEC的大电容,则直接更换,因NEC电容有此通病。
3.若还不行则更换一下CPU供电的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