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10EARS-00Y5B1,显示缓存为0,能否不用通刷,直接写回好的固件模块

楼主(2015-07-25):
手头上有块西数绿盘1T 64M cache的硬盘,型号是西数WD10EARS-00Y5B1,是1640的盘
故障是扫描坏道出现卡盘,而且每次坏道位置不同,再次扫描会出现坏道消失或在别的地方出现。
后来发现没有缓存显示,估计卡盘和坏道是没有使用缓存造成的。硬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会不定时出现新的坏道卡盘而已。

看见论坛里维修WD硬盘通常用通刷来解决,看了一部分的教程,通刷的完整步骤实在太繁重,盘估计坏道也不太多可能因卡顿被误判而已,而且手头上也有
该盘的固件模块,真的还有必要做通刷吗?

前贴有高手建议:"缓存为0可能02模块有问题了,备份原盘模块后加载28流程做通刷吧!" by  wrzwenrenzhi
但不明白加载28流程是什么意思

网上下的对应固件名称:DF2DF2_PL4K  4头 任意头通刷  DY2PL  WD10EARS-00Y5B1

网友A:
通刷后缓存也是零的,你的盘和我手上的一样 ,应该和缓存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刷后缓存也是零的,你的盘和我手上的一样 ,应该和缓存没关系

现在是用HD tune查不到缓存和转速,以前查过是可以看到的啊?这应该可以排除软件不识别问题吧

网友:
看样子LZ也是不太懂维修,还是别搞了,可能会越搞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用HD tune查不到缓存和转速,以前查过是可以看到的啊?这应该可以排除软件不识别问题吧

我的也看不到转速和缓存,坏了一个磁头,通刷后出盘。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