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PCH时序的疑惑

楼主(2015-07-25):
今修一机型号 LENOVO Y500 CPU i5  桥是  SLJ8E.这机器进水。现在故障是  触发后电流到0.35后,掉电 有反复重启。掉电时量了下  没有 CPU供电。其它都有。这机器独显。看坛子上的时序  7系列的要有CPU供电  桥要先得到SYS_PWROK ,量了下,通电时该电压为低。于是查该信号是由u6与门得来。输入信号是 2脚VGATE  1脚PCH_PWROK  现在,PCH_PWROK为高,  VGATE为低。显然VGATE不正常。查VGATE由CPU供电芯片  NCP6132A发出。查NCP632A条件  供电正常,EN正常  SVID有上拉电压(不知有无波形)。坛子上时序说 要出CPU供电    桥要得到SYS_PWROK  后给CPU发出H_CPUPWRGD    cpu才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
我的疑问是  现在CPU还没有供电,它怎么能发出  SVID.  这与先有SVID再有CPU供电相矛盾。

另 NCP1632A没发出  VGATE  应该是没有CPU供电的原因,但现在要发出 CPU供电  却正需要  VGATE  究竟是先有VGATE  还是先有CPU供电

该机 CPU换过  BIOS刷过  均无果

网友:
+1.5V_CPU_VDDQ和VCCSA

网友:
大哥有的  你没看清楚

最怕欠人情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CPU_SVID  当PROCPWRGD有效之后,由CPU发给CPU VRM供电芯片一组CPU_SVID信号,由DATA和CLK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号所组成。

网友:
先有VGATE后又CPU VCORE

网友:
是不是CPU在出核心供电之前  会先得到一个非核心供电  使它能够发出  SVID   再发出SVID之后  才出CPU核心供电
这个非核心供电是怎么得到的   还是cpu供电芯片 控制的吗

网友:
CPU是先有供电的,这供电是总线供电,不是CPU电压

网友:
新机难修……唉。

网友:
我前些时间也修到过一台这个信号没发出来的。当时也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