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R50 开机显示Error1802,不能进入系统BIOS。请教高手!在线等救!

楼主(2015-07-25):
ERROR1802: 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补充内容 (2015-7-28 11:03):
最后刷BIOS搞掂了!

网友A:
换回原装的无线网卡啊,这个识别不了

网友:
是网卡报错把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是客户拿来这样的还是你弄成这样的?

网友B:
网卡报错,找个原装的无线网卡吧,要么刷个白名单的程序看!

网友:
提示未知的无线网卡,更换Thikpad指定的就OK了!换回原来的吧!

网友C:
如果网卡是原本的   刷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客户的机子,刚拿开机不显示!加焊显卡,试机就这样!拆了无线网卡还是这样!

网友:
就是原来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网卡是原本的   刷BIOS应该可以好

刷BIOS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原装的无线网卡啊,这个识别不了

就是原来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报错,找个原装的无线网卡吧,要么刷个白名单的程序看!

这个就是原网卡

网友D:
找个BIOS模块刷 保留原模块 风险不大 很低 放心去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BIOS模块刷 保留原模块 风险不大 很低 放心去刷吧

高手!

网友:
要不换回原来的网卡,要不用工具解一下

网友:
明明是E50,为什么说R50?区别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