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2015-07-25):
     本人不会看电路图     求各位大神们帮我分析下面这个电路的3VSB是如何产生的,感激不尽

网友:
3VSB是电路转换而来的,多学学基础吧

网友:
稳压管转换

网友:
你这是神马啊  ,没看懂,一般都是 像1115  1085  1084这类的转换的啊

网友:
1117转化而来

网友:
这是转换吗

网友:
不是这里产生的

网友:
这里的3vsb是上拉了 你还是去基地学习学习吧

网友:
这个电路不是,是LED灯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led控制电路,3vsb和5vsb在这都是上啦作用的。

网友:
转换电路  3V  5V   转

网友:
你在这个PDF里搜3VSB,找到一个1117,就是那里产生的

网友:
ATX的3vsb,转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