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R2.0主板通病是什么啊

楼主(2015-07-25):
请问各位 华擎H61M-VS R2主板通病是什么啊 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刷BIOS也不行 ,这边有三块一模一样的 都是开机不显示。。。

冷丶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H61的板现在修得还不是很多 只知道技加板 CPU供电容易少EN 别的没见过通病

网友A:
CPU_RST#测过了吗?  全板有复位不代表CPU有复位。
如果CPU复位都有了,或CPU复位很难找,建议三板斧来修。

网友:
你都有三块了就应该努力找出来通病在哪里,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一声才对啊。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_RST#测过了吗?  全板有复位不代表CPU有复位。
如果CPU复位都有了,或CPU复位很难找,建议三板斧来修 ...

什么是三板斧?

网友:
刷BIOS,干桥,干串口芯片 这是我所理解的三板斧

网友:
遇到过这个主板 最好修的是刷BIOS,BIOS也容易坏,,,最难修的就是RT8859M  没有CPU供电  通病

网友:
对啊,没有CPU供电的最难修

网友:
  H61 主板不太好修

网友:
HM虚焊也会不显,

网友:
我今天也接有一块,CPU短路(12V短路),有知道的高人请支下招。

网友:
三楼的很是啊 !楼主有3快主板,好好研究下之后给我们分享下哈

网友:
要不楼主发一片来给我帮你修吧~~修好了我告诉你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