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IMAC A122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7-25):
07年老款的IMAC一体机A1224,不开机,按开关没有任何反映,,。初步判断电源板坏了,拆机发现电源板有12V电压,电源板没坏。测量了开关的电压1.7V,顿时心里有底了,故障点已找到。迅速拆机机器,真机器真的好难拆啊。追查开关电压源头PP3V3_S5
L7710电压1.7V偏低。无意中摸到主板背面发烫一电容有腐蚀,两端阻值为零。迅速拆掉。 电压恢复正常。机器修复。这
机器真的好难装,还有提醒各位修这种机器一定主要交流电,被电的滋味真的很爽,别问
我是怎么知道的。分享图纸和亮机图。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咱什么时候能修苹果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观察力不错,L7710电压1.7V偏低,换做是我维修的话,会测量下这个电感两端的对地阻值情况或U7710型号芯片工作条件,腐蚀 的电容在这里也起到PP3V3_S5电压滤波输出作用,两端阻值变为零的话,触摸工作应该会发热。

网友:
赞赞赞!苹果能修牛逼!

网友:
苹果的收费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