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各位修手机的大婶,大神们出来看看啊!

楼主(2015-07-25):
本人是主修笔记本的,最近刚刚接触维修手机,现手头有部红米1S,朋友的,现在是可以开机,但是屏幕不显示,可以目测有个元件烧毁了,看着像是个二极管,但是不能肯定,望各位能给瞧瞧,我好下手,谢谢各位了。奉上图片。

网友A:
把它干掉就好了  这个是稳压的  想长久的话   就找个 内饰大小的 烙铁换上即可

网友B:
手机屏幕部分的二极管一般起到稳压整流输出作用。

网友C:
楼主 那么大个笔记本CPU上镜是什么意思

网友D:
那个是屏灯整流二极管,坏了是没有屏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干掉就好了  这个是稳压的  想长久的话   就找个 内饰大小的 烙铁换上即可

  我换了一个上去,还是黑屏呀。

网友:
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机屏幕部分的二极管一般起到稳压整流输出作用。

如果去掉可以吗?

网友:
黑屏,完全不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屏灯整流二极管,坏了是没有屏灯的

哥,是什么导致它坏的,换一个二极管上去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那么大个笔记本CPU上镜是什么意思

没认真看帖,我是主修笔记本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去掉可以吗?

不行的,二极管在这里存在开关单向导通性质。

网友:
那个是在U23附近吗?U23在主电源右下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是什么导致它坏的,换一个二极管上去有没有用。

二极管损坏的原因一般就是本身正向输入电流值过大引起或超过本身反向耐压值引起。

网友F:
额,我搞错了,我以为是苹果5.。。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是什么导致它坏的,换一个二极管上去有没有用。

换一个二极管上去,从废旧手机上拆一个,在不开机状态下,这里的电压是电池电压

网友:
这是怎么坏的,充电?进水?

网友G:
烧了的那个貌似是给SIM卡供电的,跟屏没关系,建议查下屏接口的几个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猛的一看,哇,原来小米用这么的的CPU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二极管上去,从废旧手机上拆一个,在不开机状态下,这里的电压是电池电压

嗯,这里电池电压是经过升压IC或线圈最终来完成手机屏幕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我搞错了,我以为是苹果5.。。不好意思。。。

没事,谢谢哥 能够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了的那个貌似是给SIM卡供电的,跟屏没关系,建议查下屏接口的几个电容和二极管

你真的可以确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这里电池电压是经过升压IC或线圈最终来完成手机屏幕显示的。

可以加我QQ不 309134977
弄出来绝对给报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我QQ不 309134977
弄出来绝对给报酬。

已经加了,你没在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了,你没在线?

一般先按我的方法来,查了都没问题后就换屏幕吧,换屏是最后一步,慎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先按我的方法来,查了都没问题后就换屏幕吧,换屏是最后一步,慎重考虑

查哪些东西,哥,有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了,你没在线?

你QQ多少,或者叫什么,我没注意。

网友H:
点位图  有没有   看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图  有没有   看看就知道

肯定没有撒,要是有这个机子,也就出来了。。。。

网友(2015-08-26):
这个二极管烧了会影响旁边的那个电容还有电感,想重新开机的话,必须一次全部换才可以,这个机子修过了,红米2来的

网友:
其实是有显示无灯光    要仔细看    先更换那个发黑的二极管  不行就得换二极管下面那个灯光升压IC了  测量一下线圈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