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GA780K显示器升压开启电路带阻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5-07-25):
问题1:图中的Q202错了吗?
问题2:Q201的DTC144WKA和Q202的DTA144WKA的内阻都是47K+22K,能否用47K+47K的或其它阻值的三极管代换。

网友:
Q202按照图片分析应该是个PNP才对。

网友:
开启信号过个Q201导通拉低Q202 G极电压12V到达芯片啊

网友:
是哦  刚没注意看  应该是PNP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