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开机掉电,无集显电压,求解

楼主(2015-07-25):
z480开机掉电,无集显电压,求解
掉电

网友:
电流多少掉电,持续多久。也不说说清楚

网友:
少电压了吧,慢慢查,看看哪个电压缺少了

网友:
先了解下集显GFX_CORE的产生条件 之后在分析吧 集显相对不好修

网友:
兄弟,不出集显就是说还没读内存没跑马。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