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单板跑1.13回到0.99不显示

楼主(2015-07-25):
各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无PCH_ENVDD,但是PCH_ENVDD由PCH发出.

网友:
首先你要先看集显电压出来没,然后测试有没内存复位,然后刷bios吧,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不要轻易动PCH就行,这个打胶水的确实不好弄的!

网友:
PCH_ENVDD 这个最终控制的是屏供电
你的也许还不到亮机的时候自然不会出现这个信号

在查查吧

网友:
PCH_ENVDD这个信号你也可以人为的把他弄个高电平看 屏会显示吗

网友:
这个只是开屏供电的,如果集显电压都没有产生肯定是不会显的,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EDID有波形没有,

网友:
这电压貌似不过内存。如果单纯少PCH_ENVDD这个信号你可以弄个3V的去试下看有没有显示。。建议不要轻易动桥,这桥打有黑胶。

网友:
对信号不是太懂呀学习中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个·一样的·板子